ABB550的SINT4610C驱动板电流短路点问题

楼主(2023-05-21):
在更换SINT4610C驱动板后,需要对驱动板的电流短路点设置(就是下图方框中的焊接点),短路错误带负载后电流会显示,这个短路点的短接依据是什么

楼主:
应该是和功率对应吧

网友A(2024-11-02):
我有短接依据。

网友B(2024-12-05):
对应功率型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