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CDI-E变频器驱动稳压二极管代换

楼主(2023-05-21):
德力西CDI-E/15kw变频器模块炸了,驱动稳压二极管也损坏了,玻璃封装二极管没有型号,可以用BZT52C16贴片稳压二极管代换吗?谢谢!

网友A:
要用TVS,普通稳压管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德力西CDI-E/15kw变频器模块炸了,驱动稳压二极管也损坏了,玻璃封装二极管没有型号,可以用BZT52C16贴片稳压二极管代换吗?谢谢!
你能知道原来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吗?
如果不知道你又怎样选择替换的稳压二极管得稳压值大小?
所以,不是什么稳压二极管都可以直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