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1):
想使用触摸屏一个位按钮,
按下步进电机前进或者后退。
编程手册和李金成,廖常初的教材就是找不到方法。
M系列继电器都是什么1s 10ms之类定时。
一点也不灵活。
如果有uS级计数器,可以循环步进计数。
再赋值给D寄存器控制电机运行。
这PLC编程还是没有单片机方便

网友A:
一般PLC循环周期是1ms+

楼主:
1ms太慢了

网友A:
想使用触摸屏一个位按钮,
按下步进电机前进或者后退。

以上看懂了,很简单呀,做2个自复位按钮就OK了。

~~~~~~~~~~~~~~~~~~~~~~~~~~~
如果有uS级计数器,可以循环步进计数。
再赋值给D寄存器控制电机运行。
这PLC编程还是没有单片机方便

以上是没看懂的,大佬你都用老古董FX1N了,还纠结啥呀

网友B:
哈哈 不要说FX就是最先进的也做不到μs

网友C:
控制步进电机前进或者后退,FX1N有专门的脉冲定位指令,搞不懂为什么还要用定时。

网友D:
呵呵;想uS级的在PLC上实现不现实;

网友E:
这么高端的设备  微妙级别的?

网友F:
如果μs级别的,可使用单片机或者FPGA等

网友D:
给你个参数你就对运算时间有概念;
FX1N执行一条最基本指令是0.55uS,有些特殊指令可能一条就上百uS;

网友G:
用单片机了

网友H:
一个脉冲指令搞定的事整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达优控的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