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2):
一台正常使用的设备通过短接解密后的程序梯形图中好多黄色的地方无法显示,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梯形图显示触电数调大点

楼主:
调节无效,已经是11点了

网友B:
应该是读取程序不完整,在线效验能通过的话,还是可以在线修改程序的,只是有风险的很!

楼主:
在线校验是一致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屏小了,你把触电调成21看看,我以前电脑频比较小也这样

楼主:
只有9或11选择

网友C:
有可能程序是用结构化标签写的,下载时未下载源代码。我们一直这样干,就算破解了密码读上来也是不完整的

楼主:
7楼的应该是正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