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2):
读40个RFID的数据  EIP通讯的
再作为modbus tcp从站 给别的系统

网友A:
松下FP-XD C60ET或者松下FP-XD C40ET,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
打错字了 松下FP-XH C60ET或者松下FP-XH C40ET,或者FP-OH,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汇川EASY,1200块钱,还有谁

<1> 网络运动控制型小型PLC
<2> 最大支持8轴运动控制(含EtherCAT和本地脉冲),支持定位、插补和电子凸轮
<3> 最大支持16个扩展模块
<4> 支持5轴200KHz脉冲输出,4路编码器计数
<5> 2路以太网支持EtherNet/IP、Modbus TCP和Socket、1路485支持串口自由协议Modbus rtu/asc主从站
<6> 主机最多扩展两个扩展卡

网友C:
有EIP和modbus TCP的网关.

网友D:
Mircologix 1400了解下。可支持modbustcp 和EIP

楼主:
性价比看估计是汇川的了

网友E:
KEYENCE  KV-5500带有Ethernet/IP;

网友F:
这个是不是:ModbusTCP从站-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