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2):
理论上都可以,我就想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现场有个不带抱闸的电机,受变频器控制,(现在没有制动电阻)目前变频停止后,电机惯性又走了一段距离。虽说现场要求不是特别严,但也希望稍微减小一下惯性作用。
请问,制动电阻实际管用吗,可以的话,又该选择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A:
你把停机时间改成1S,就知道制动电阻的作用了

网友B:
制动电阻当然管用,具体配置多大功率和电阻值需要你看变频器手册和你实际工况,一般情况你按手册选也能应付大多数工况。

网友C:
你先把停止时间改成你想要的,看看变频器会不会报故障,如果能正常用,那就不用加也可以。

至于要加多大,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24199&page=1#l846178

网友D:
首先加上制动电阻,减小减速时间,效果不佳再调整变频器直流制动参数。

网友E:
先确认你变频器已经内置刹车单元,功率太大的话一般是没有的,需要另配;
已经内置了按你的型号查说明书,一般有配置电阻的功率及阻值;

网友F:
补充:需改停止模式。

网友G:
制动电阻主要看是否有接口,若电机惯性太大,减速时间太短易过流过压报警。

网友H:
加制动电阻,快速减速,加直流制动,效果也够了

网友I:
需要紧急停车的传动,刹车电阻丝基本配置

网友J:
制动电阻的作用就是消耗减速时的能量。风机减速停机,加制动电阻肯定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