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2):
现手头有40ES200T的PLC,版本是3.4以上,想控制4个伺服电机,用位置模式,脉冲+方向
一个是负责转盘,6等分,二个是上下(有上下限位,无须精确),三和四是X轴与Z轴负责取料送料,4个伺服组成料加+送料的一个简单的送料机而已。

网友A:
Y0 Y2是可以100KHZ输出,Y1 Y3只有10K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直接找台达客服,了解到即使能4轴,也仅能指定其中2轴的近点JOG输入和原点回归。另外2轴无法满足。立马考虑换EH3或者ES3或者SV了
不过,现在想增加一个称重模块,不知道适合这3种的的稳重模块有哪些?

网友B:
看来像个抱箍机器

网友C:
EH3和ES3可以4轴200K,但是EH3要40点以上的CPU才有,称重模块可以用第三方485读取的,或者用台达S系列左侧高速称重模块DVP02LC-S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终确定SV2,今天刚刚到手。不过买二手滴(卖家还发了检测视频)。
今晚折腾了一晚,发现SV28主机和左侧的称重模块,用232的通讯居然连不上,这线在ES2上用得好好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不知道哪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C:
回复 楼主:
跟左侧模块是内部总线通讯,插上就用,哪来的232通讯?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通信不上可能是你买的二手的,通信口参数被改了,挨着测试吧,常用的就那几个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搞定了,重新换了根通讯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