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3):
昨天的帖子很多人误解了。
我看到书本都是DDRVA DDRVI PLSY
DDRVA K5000 K40000 Y000 Y001
但是实际很多场合并不是把固定的位置,
直接赋值到语句中就完事了。
很多手动调试,必须是按键按下前进,或者后退。
同时把位置记录下来,并且显示。
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满意的答案。
假如我在DDRVA DDRVI中串联开关,
启动和停止电机运行会记录脉冲数么?

网友A:
你可以看D8140的数据,这个是记录Y0走的脉冲的。

DRVA这条指令是绝对定位,也就是从原点开始定位,假设设定是6000,如果走到3000,

断开指令前面的驱动信号,Y0会停止,再次接通时会继续走,一直到走完6000

但如果中途使用PLSY指令,不确定D8140里面的数据会不会改变,这个你要自己试一下

最后你用的是中达优控的一体机,FX1N的功能不一定全部都有。

楼主:
谢谢版主,中达是测试用的

网友B:
DRVI可以做成按下启动,松开停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中达是测试用的

测试也要注意,不要到时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