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

楼主(2023-05-23):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又来了,遇到几个问题,1,伺服显示AB,手动程序显示伺服未安装,还有报警108,请教大家,不胜感谢!
有老师愿意带带我的,请加我手机号码微信:18565790021 感谢!

网友A:
如果是初次使用:
建议先找到所用模块的操作手册,Q_PLC手册、定位模块手册、伺服单元手册。
因为你这些都是二手配置,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
加油!!!

网友B:
先搞通一个轴!

网友C:
故障解释不了,只能说在前一个轴出现故障的时候,后面的轴都是显示的AB。

网友D(2023-12-15):
多余的先断开,先设置一个轴,设置前,最好先初始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