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PLC通讯

楼主(2023-05-23):
施耐德M340PLC和笔记本通讯,有的时候可以连上去,2分钟不到就掉了,然后笔记本重启PLC重启可能连上去,有那位师傅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子网掩码请设置为相同,如果还不行请在联网时禁用无线网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g的地址都对的,就是不行

网友B:
换软件版本
换系统
换电脑。
常用这些办法

网友C:
你plc子网掩码是255.255.255.2 的话  84.17.239.11  跟你电脑84.17.239.110 不在同一个号段上吧??
之前是咋ping上连上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主意

网友D:
你这个掩码设置的有点奇葩,

255.255.255.2,以上掩码1~.127之间是可以通讯,但是不建议这样设置。
255.255.255.0,这个是1~255都可以通讯。

建议要么255.255.0.0(65534个IP可用),要么255.255.255.0(254个IP可用)

附上在线计算器:https://www.sojson.com/convert/subnetmask.html

网友D:
附上计算出来的结果,掩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