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4):
现有JB20A故障报 PoFF,忆更换TL082 故障依旧,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为找到,请各们大佬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确定这个一定跟直流有关吗?先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现在是找不到那有问题,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B:
母线电压显示是否正常?电源是否缺相

网友C:
母线电压对比各是多少伏

网友D:
是不是交流检测有问题?输入的光耦

网友E:
变频器报警POFF,并不一定就是直流母线欠压,举个例子,电源供电比如24V被风扇短路拉低,接触器不吸合也会报欠压,此外,POFF这个警报有时候是自检不过的状态,重点检查电源各项供电电压

网友F:
变频器报POff的原因大概有6丶7种,论坛里有介绍过的,讲的也比较详细。我曾碰到母线电压检测光耦7840坏报P0ff,更换后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 故障出在 电压检测上,更换运放芯片后运行正常,表情多谢各位分享。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和英威腾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