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4):
 一直在用伺服定位,最近有在用步进,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步进有细分:800-40000,但是我转角度,比如设定1600,转一圈需要1600个脉冲,但是我转个90度,计算出来有余数,怎么计算给脉冲!而步进电机的转速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给定频率10000,计算出来转速有余数,那怎么搞?

网友A:
一圈不是360°么,90°就是1/4圈;
结合1600个脉冲一圈,转90°就是400个脉冲。

但是如果转91°,那就会有余数了。
那怎么办,余数要么直接舍掉,要么四舍五入。
精度就只能这么高了,反正没办法发半个脉冲。

转速也是一样,不管怎么计算至少要发一个脉冲出去。
要么多一点,要么少一点。

网友B:
除不尽时可以一次多一个,下一次少一个,只要总数够就行了。

比如走60度,1600/6=266.66,4次走267,2次走266,总数还是1600.

网友C:
有一点,普通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普通步进电机走不到2度的位置。所以,多给一个脉冲或少给一个脉冲,细分大的话,走的都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一个产品走一个角度,没有累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600/360,PLC得出结果为4,我用4乘以所需输入的角度,输入角度越大,偏差越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先做乘法运算,再做除法运算,误差能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一个产品走一个角度,没有累加的!

没有累加更好,这样就没有累计误差,少一个多一个也没什么关系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600/360,PLC得出结果为4,我用4乘以所需输入的角度,输入角度越大,偏差越多

你要用浮点运算,1600/360=4.444,然后用4.444再去乘以角度,4.444*90=399.96

然后把这个399.96由小数转成整数,结果是399,这样就误差很小了。

如果细分是固定的,你也可以直接用4.445乘以角度,这样去掉小数部分完全没有误差

4.445*90=400.05

网友D:
既然可以细分到40000,为啥只用的1600
你细分到3600,36000,即便脉冲差10个8个也无所谓

网友E:
机械设计时,没考虑这个问题呀

网友F:
这个需要机械设计与电气设计一起考虑的,相互配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