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设备与上位机采用以太网方式通讯方法推荐转换器

楼主(2023-05-25):
客户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读取现场485仪表的数据,同时还有2个网口设备需要连到同一个网络中
方案:硬件选用大连德嘉的ModbusTCP/ModbusRTU-四口协议转换器,用于将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仪表转成ModbusTCP协议,与上位机连接通讯。
同时由于该转换器本身自带4个网口,剩余的网口可以用于连接另外2个网口设备,还起到普通交换机的作用。

楼主(2023-10-20):
S7-1200PLC使用ModbusTCP/ModbusRTU-四口协议转换器连接RS485温湿度变送器案例:
实物如下:
485标准接线:
通讯参数:
温湿度寄存器地址如下:
S7-1200博途编程如下:
博途编程源程序在附件里

楼主(2024-01-15):
下面是客户现场实拍图,用的协议转换器为大连德嘉ModbusTCP/ModbusRTU-单口协议转换器,现场接的是485空调控制面板,其中一个柜子里用了5个,每个协议转换器接了7个485空调控制面板,安装在一个厂房中,上位机使用的是WinCC直接读取空调面板的数据,这种方案的好处就是省去了PLC的成本,对于工程师调试来说简单方便,也不用调试PLC程序了。所以,尤其是现场485设备有很多都参与上位机通讯,这种方案很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