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5):
台达变频器上电马上显示V相电流侦测错误,我查了检测电流的霍尔传感器,供电正负15V正常,三个输出的信号U跟W相的有一个负的0.04V,V相的电压是正的0.03V ,我把三个输出脚断开之后一起并到GND之后还是显示错误,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还有什么地方有电流检测电路呢,有修过这个变频器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下插接件有没有接触不良,以前碰到过,拆装一遍又好了

网友B:
后面的运放电路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插过好多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到运放输入是正常的,输出没看得清楚电路,应该是到CPU了吗

网友C:
断开肯定会报错误,超出标定范围也会报错误

网友D: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自动化工程师把工程做好,设备管理好就行了,维修变频器这类细分领域就让专门干维修的来做。

网友E:
上次修了一台同样报V相电流侦测故障为霍尔损坏,直接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