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韦肯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3-05-25):
报故障代码40(未知设备,子代码S1未知设备),经排查是A1卡的问题,有人知道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就那么几片元件,都测一下。。。比如,所有芯片全部换掉,也不费事。先从故障率最高的芯片换起,成本更低些。
当然,买个板子更省事。

网友B:
A1板是个什么板?反馈板还是通讯板还是信号板?本身板上东西不多直接换板最稳妥。

网友C:
要是条件都具备,还在这里提问?好多都是手头上没配件,没资料

网友D:
有24存储芯片,可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是24存储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这么脆弱的吗,本来这种问题我们都是直接换板,只是之前换过一块好板,没用多久又坏了,客户要分析原因

网友E:
找个好板,拷下数据

网友F(2023-09-02):
NXS的7.5KWvacon吗,这个板子哪个是存储芯片呢,我有台好的,要不要拷贝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用了,谢谢,这种小板维修不搞钱,我们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新的呢,有联系方式吗,也想买个,还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我V:wx-zj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