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繁烧发热管的问题

楼主(2023-05-25):
如题,如图所示的锡炉和发热管,一个锡炉带两条发热管,现在的问题是频繁的烧发热管,评均三四天就要换①根发热管,量供电电压也没有很明显的电压大幅度波动,发热管的厂家也换了几个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个会不会是锡炉与发热管不匹配,就是这两个发热管的功率带不动这么大的锡炉,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是新设计的,还是之前使用没有问题,最近才出现的问题
【方案】
案例聚焦 | 图尔克I/O模块简化了燃料电池测试台的设置和移动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设计的,之前没有用锡炉,这两个月才用锡炉

网友B:
热散不出去. 锡少? 还是有隔热的?
【方案】
维萨拉 OPT100 再升级:DGA 监测系统新增 O? 与 N? 直测功能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发热管是不是比你的炉的孔小的太多,那样的话就会由于不利于发热管的热散出去,肯定会烧管
如果你的尺寸没问题,你可以串一个二极管后给发热管供电,但那样会发热比较慢,那样发热管基本不会烧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应用于包装行业的可扩展创新解决方案

网友D:
应该是散热不好,功率太大
【方案】
台达数据中心的热处理技术之冷通道封闭(冷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发热管是不是比你的炉的孔小的太多,那样的话就会由于不利于发热管的热散出去,肯定会烧管
如果你的尺寸没问题,你可以串一个二极管后给发热管供电,但那样会发热比较慢,那样发热管基本不会烧
串个二极管是怎么串??发热管是220我V供电的???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散热不好,功率太大
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发热管是不是比你的炉的孔小的太多,那样的话就会由于不利于发热管的热散出去,肯定会烧管
如果你的尺寸没问题,你可以串一个二极管后给发热管供电,但那样会发热比较慢,那样发热管基本不会烧
串个二极管是怎么串??发热管是220我V供电的???这是什么原理??
相当于是降压,那么功率也会降低
【方案】
经济适用的FLIR Exx系列高级红外热像仪:操作简单、性能优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散热不好,功率太大
我也有点怀疑
发热管安装时有没有涂导热膏的,发热管跟那个孔的间隙大不大,如果接触不好热量传导不出去
至于功率大小,个人觉得不是问题,你是有温度控制的,功率大升温快,到了设定温度会停止加热的
但接触不好,热量出不去,就相当于干烧
【方案】
夏季汛期该如何避免房屋发霉?这三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散热不好,功率太大
我也有点怀疑

发热管安装时有没有涂导热膏的,发热管跟那个孔的间隙大不大,如果接触不好热量传导不出去

至于功率大小,个人觉得不是问题,你是有温度控制的,功率大升温快,到了设定温度会停止加热的

但接触不好,热量出不去,就相当于干烧
还有发热管导热膏这种东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散热不好,功率太大
我也有点怀疑

发热管安装时有没有涂导热膏的,发热管跟那个孔的间隙大不大,如果接触不好热量传导不出去

至于功率大小,个人觉得不是问题,你是有温度控制的,功率大升温快,到了设定温度会停止加热的

但接触不好,热量出不去,就相当于干烧
好像没有谁的发热管装涂有导热膏的

网友E:
这跟发热管有关系,订做发热管是要订干烧管。

网友F:
一般都涂导热硅脂。热散不出去,相当于干烧。寿命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跟发热管有关系,订做发热管是要订干烧管。
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涂导热硅脂。热散不出去,相当于干烧。寿命会短
有推荐一下吗?我买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散热不好,功率太大
我也有点怀疑

发热管安装时有没有涂导热膏的,发热管跟那个孔的间隙大不大,如果接触不好热量传导不出去

至于功率大小,个人觉得不是问题,你是有温度控制的,功率大升温快,到了设定温度会停止加热的

但接触不好,热量出不去,就相当于干烧
好像没有谁的发热管装涂有导热膏的

注塑机的挤出头部分有发热棒的,我看别人安装时是涂了的,说是导热,也方便取出来

淘宝有发热棒导热膏卖的

网友C:
导热硅脂,作用就是方便热量的传递,同时也是起到保护发热管不生锈,这样安装的发热管一旦生锈卡住是比较难取出来更换的

网友E:
到买加热管的店里订做干烧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硅脂,作用就是方便热量的传递,同时也是起到保护发热管不生锈,这样安装的发热管一旦生锈卡住是比较难取出来更换的
淘宝搜了一下导热硅胶,没有耐高温500度左右的啊,最高的才300多度,我的锡炉都要烧到400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买加热管的店里订做干烧管就可以了。
有干烧管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硅脂,作用就是方便热量的传递,同时也是起到保护发热管不生锈,这样安装的发热管一旦生锈卡住是比较难取出来更换的
我找不到有那么耐高温的导热硅胶

网友G:
你这种现象应该是加热管问题,质量好的加热管,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干烧是不容易坏的,有温控控制跟不散热没有多大关系的。还有一种可能是  你的熔器箱子有点大,加热管功率小了,使其超出了它的使用功率,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对空加热管也是有的,但由于体积比较大,如果是焊锡炉的那样小的体积根本不能用对空加热管,建议还是从机械安装看看你的发热管是否存在散热不良问题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