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5):
先后用了几种内六角都卸不掉,改用花六角T20也是卸不掉,只是这个花六角磨损的比较厉害了,这个孔又比较新,也看不清内部螺丝的情况,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拆,谁有这方面的经历,请给予指导。

楼主:
也不明白塑料壳上标的M5x16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5*16只是表示螺丝是M5长度16mm
但是螺丝的尾部还是需要你自己确认的
孔内还是太模糊了,我看的好像是内六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明白塑料壳上标的M5x16是什么意思?

个人觉得,M5是螺纹直径,16是螺纹长度

网友C:
内六角分英制与公制,而且国产的这种内六角精度都达不到实际的。还有就是螺丝一定要用配套的螺丝刀工具,稍微差点都很容易将螺丝拧花

网友D:
花六角是对的

网友E:
应该是星型批的,机壳比较常用

网友F:
T20是不是大了?换小的试试
再不济,找个三角冲

楼主:
是T25的,因为螺丝槽中灰尘多,开始的时候花六角深入的比较浅,没有能够卸下来,清理灰尘后可以了,谢谢各位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