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5):
问题一: 为什么这样写??? D212和D266的区别???
问题二:”有更简洁的写法吗???
问题三:为什么要转换成浮点数???
问题四:不可以直接将 D200 里的脉冲传送DMOV 到  D280里       然后绝对定位    DDRVA D280 D220 Y0 Y1 这样吗?
问题五:这样运算的目的是什么???
问题六:是不是所有轴都要需要这样的运算过程嘛?

网友A:
数据格式的原因 整数 与浮点数 之间需要转换。

网友B:
D8340是特殊寄存器,一般不会直接使用运算,会传送给一个普通的寄存器再做运算

有些计算是要用到小数的,而定位指令又只能用整数

所以需要先把整数转成小数,计算好后,再转成整数给定位指令使用

还有写程序要考虑可读性,并不是越省越好,计算类的也许可以省几步

但过几个月自己来看都要想半天甚至自己都看不懂了也不行呀。

网友C:
完全不需要做这些复杂的运算。纯粹浪费寄存器和占程序步数。就定好1000个脉冲走1MM, 需要走1.123MM就发1123个脉冲就完了,还做什么浮点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点是运算过程我不清楚,再程序里怎么写?
触摸屏上需要哪些功能画面?

网友D:
屏上需要显示,这样写就相当于全部开放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的1.123mm有改如何得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点是运算过程我不清楚,再程序里怎么写?
触摸屏上需要哪些功能画面?

运算其实就是工艺,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工艺就有不同的算法。

有些是算长度的,有些是算角度的。

比如一台电机带一条10MM导程的丝杆,电机转一圈丝杆走10MM,电子齿轮比是10000,就是走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

对应下来一个脉冲就是0.001mm,触摸屏上输入走的距离,你就需要计算脉冲数,假设输入5,就用5除以0.001,等于5000

搞清这些算法,再用PLC的加减乘除把程序写出来。

至于触摸屏上需要哪些功能,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

比如有些设备会用到不同的丝杆导程,但程序是通用的,那么就需要把丝杆导程的数据做到触摸屏上面,方便调整

网友E:
对于有小数要求的控制(包括屏显),还是用浮点容易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
你的回复意思是不是最后在将5000个脉冲存放在断电保持寄存器中,比如D220 ,然后就可以定位了。DDRVA D220 D222 Y0 Y1 。
触摸屏上只需要将要走的距离做进去即可? 那我的D8340是不是就不需要了?或者可以不可以直接将D8340 DMOV D200  ,D200 DMOV D220 中开始定位,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你的回复意思是不是最后在将5000个脉冲存放在断电保持寄存器中,比如D220 ,然后就可以定位了。DDRVA D220 D222 Y0 Y1 。
触摸屏上只需要将要走的距离做进去即可? 那我的D8340是不是就不需要了?或者可以不可以直接将D8340 DMOV D200  ,D200 DMOV D220 中开始定位,这样可以吗?

不一定要放在断电保持寄存器,随便哪个都可以

DDRVA D220 D222 Y0 Y1 这条指令 D220是距离,也就是电机转多少圈。D222是速度。

一般的做法是速度D222直接放在触摸屏上面,距离大部分是要转换的,

因为工艺上我们输入的是工程量比如多少毫米,但定位指令只认识脉冲数量,所以需要转换。大概怎样转换7楼已经说了。

你需要做的是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浮点数的输入,假设D200,在程序里面先用D200除以0.001,(DEDIV D200 E0.001 D300),

结果在D300,这个D300是浮点数,定位指令不能用,需要用DINT转成整数,(DINT D300 D220)

D8340是一个脉冲显示,相当于是一个实际位置,可用可不用,有些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位置就需要用上

但要求显示的也是工程量单位,所以也需要进行转换

DMOV D8340 D400  先把它传给一个普通寄存器

DFLT D400 D410  转成浮点数

DEMUL D410 E0.001 D420 乘以转换系数

最后把D420显示在触摸屏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神的耐心指导,我是小白也是在自学三菱PLC3U.见笑了。 您的意思我已经明白,
那还可不可以这样,我利用D8340当前值里显示的脉冲数,直接  D8340 DMOV D200 D200 DMOV D220
然后 直接就定位DDRVA D220 D230 Y0 Y1,这样定位可以吗?定位距离通过DDRVI 手动走到要定位的点。然后通过D8340所显示的脉冲数记录下来。在传送给D220 ,可以嘛?不用转换成毫米单位和浮点数。这样能实现精准定位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耐心指导,我是小白也是在自学三菱PLC3U.见笑了。 您的意思我已经明白,
那还可不可以这样,我利用D8340当前值里显示的脉冲数,直接  D8340 DMOV D200 D200 DMOV D220
然后 直接就定位DDRVA D220 D230 Y0 Y1,这样定位可以吗?定位距离通过DDRVI 手动走到要定位的点。然后通过D8340所显示的脉冲数记录下来。在传送给D220 ,可以嘛?不用转换成毫米单位和浮点数。这样能实现精准定位嘛?

你这样的做法我没有做过,你可以试一下,但我想应该是不行的,假设你手动定位到2000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再绝对定位2000,伺服是不会动的。除非你先保存起来,然后离开这个位置,下次再调用,我觉得你的想法类似于示教,先手动调到某个位置记录下来,自动走时再调用出来。

网友F:
有些信捷的定位指令要用到双精度浮点数,而触摸屏出来没有这种数字格式,只好在PLC里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说的就是示教的方法。先设好原点,再说手动到定位点,记录保持当前脉冲数,然后传送给定位指令进行定位。这样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说的就是示教的方法。先设好原点,再说手动到定位点,记录保持当前脉冲数,然后传送给定位指令进行定位。这样可行吗?

示教一般是配套手摇脉冲发生器的,这样的功能应该要支持运动控制的主机或者模块才行。

至少FX3U是不支持的

如果你用PLSY指令手动走,这个指令的脉冲数累计数是在D8140里面的

看看能不能在原点时把D8140清零,然后手动走,定下来后把D8140传出来

楼主(2023-07-11):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谢谢你的耐心回复,我是用的示教的方法得知定位距离的,然后保持下来,后面调用定位距离。这样我感觉比较简单。别的方法我也不会也不知道。不过我刚刚看了你7楼和10楼的回复,我好像知道了除了示教的方法可以得知移动距离外。通过你叙述的运算方法也可以得知移动定位距离。是不是???大神。通过触摸屏上输入的100毫米。程序里就可以通过运算的方式得知脉冲数,然后传送到定位指令中。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大神

网友B:
通过触摸屏上输入的100毫米。程序里就可以通过运算的方式得知脉冲数,然后传送到定位指令中。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