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红色程序块如何关联起来???或者说如何调用????? 小白

楼主(2023-05-25):
问题一:三菱3U PLC 程序框架搭建好了。每个程序块里的程序可以单独写嘛???
问题二:这些程序块如何关联起来或者说如何调用???
问题三:需要如何操作才能让每个程序块之间关联起来并相互调用????小白不懂就问

网友A:
三菱不需要调用 会按顺续扫描!这样就是把程序分开 思路更清 调试更方便

网友B:
注意,你每一个MAIN,默认好像是占500步。建议控制在5~6个左右。

网友C:
每个程序块都可以单独写,联动逻辑直接写就好不需要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联动逻辑应该写在那里?怎么写?

网友D:
新建工程》》》》勾选使用标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已经使用标签了。然后怎么整???我的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等程序块怎么整???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手动程序块里写手动,自动程序写自动,但两个程序块怎么配合我不清楚???

网友C:
我自己写的程序,你自己做个参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你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你的程序我看了。有一点不清楚,你的程序三个框架,都是独立。那他们是怎么执行的?怎么调用的?怎么关联的???你框架里的程序是用标签分类的,还是说框架建好后程序自己回执行???
就像我上面建立的6个框架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我搭好上面的框架后,程序直接在相应的框架里写就可以。程序执行时会自动执行框架里的程序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触摸屏程序???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伺服程序为什么没有用示教来写????为什么要换算和转换???这样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是刚入门吗,自学还是闲暇时间自己学学的,你要不多看看一些教学视频把,我能做的就怎么多,其他的你自己去慢慢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的,你可以看程序里面手动这块都是有用到触摸屏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写法,做成快方便调用,不用去写一大堆特殊指令

网友E(2023-12-15):
这写的没有问题啊,分区分块不挺好的嘛,你编译下就不报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