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需要哪个编程软件呢?

楼主(2023-05-25):
施耐德刚接触,网上下载了2个PLC软件,都没有这个型号,,施耐德的PLC不是一个软件吗?目前电脑上有这2个软件,你们看对不对,找不到PLC型号,如果哪位老师有软件,给一个网盘链接吧,谢谢

网友A:
好像施耐德的需要输入激活代码。。。有点。。ZZ

网友A:
tm241,好像电脑有,也是需要激活还是啥,不是你截图那个4.3

网友B:
施耐德plc 触摸屏软件估计有30几种了
somachine 机器专家 等等等
早期的neza twido等等

网友C:
应该是twido这个软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m241,好像电脑有,也是需要激活还是啥,不是你截图那个4.3
最近出厂的需要MachineExpert软件。

楼主:
我电脑有安装SoMachine V4.3,但是没有找到这个TM241,就是说,我还需要安装一个MachineExpert软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巧了,我也安装了这个软件。
实际上V4.1版本就支持M241了。

网友E:
在安装的过程中 有一页是选择安装组件的 你这个明显就是没勾选上241

楼主:
OK。我重新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