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PTC热敏能不能直接当继电器触电用?

楼主(2023-05-26):
公司买的电机要带这个PTC保护,我研究了一下午这个东西怎么接线……
咨询供应商,供应商直接说不懂。
百度查出来的都是互相抄的不清不楚的套话。
论坛找到了一些2020年以前的结果,也没明确。
请教各位大佬,有用过西门子电机的PTC么?
这个破玩意供个DC24V电,另一端接PLC数字量输入能行么?
或者另一端接个中间继电器,PTC能受得了么?
再或者,必须用热敏电阻保护继电器么?这个继电器好贵,搜到几个还都是进口的。

网友A:
可以将两端当做NC触点接到PLC输入端,当电机温度超过一百多度达到PTC的动作温度时,两端的阻值迅速增大,相当于NC变为NO,状态发生变化。

网友B:
从这个来看,应该是类似模拟量,不能接继电器线圈的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34319_1091.html

网友C:
那还不如内置温控开关简单些

网友D:
用温度开关保护电机价格低效果好

网友E:
西门子的直流电机和部分的交流电机是有预埋这个电子元件的,这个需要部分的西门子家族的驱动器支持,要有对应的接口才能使用

网友F:
温度开关我感觉不如热电阻可靠。当然造价也不一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