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内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抽头

楼主(2023-05-26):
好像变压器的抽头分压。com端公用,接一个24v,信号输出既像抽头,又像电位器的一个端子。

网友A:
这个是电流变送器,不是简单的分压原理
这个里面有很多电子元件组成的

网友B:
是直流的,可能与万用表同理

网友C:
电流变送器先接受电流互感器的信号,然后通过电子电路转换和放大后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其原理接线如图:
不能理解为抽头,它仍然是通过线圈的直流大电流按匝数反比变换成直流小电流,这个小电流是电流变送器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变送器先接受电流互感器的信号,然后通过电子电路转换和放大后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其原理接线如图:
不能理解为抽头,它仍然是通过线圈的直流大电流按匝数反比变换成直流小电流,这个小电流是电流变送器的输入信号。
一块表上有好多路这个,是不是把24v并在一起,相当于只有一个out起关键作用。

网友D:
3线制变送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变送器先接受电流互感器的信号,然后通过电子电路转换和放大后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其原理接线如图:
不能理解为抽头,它仍然是通过线圈的直流大电流按匝数反比变换成直流小电流,这个小电流是电流变送器的输入信号。
一块表上有好多路这个,是不是把24v并在一起,相当于只有一个out起关键作用。
感觉跟他讲道理,他根本不理会,我觉得他的想法也可以认为是对的:
就是这边进,那边出,跟抽头啊,电位器啊,什么的是一样的,进变化,出就变化,能理解到这样,也并没有错!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说:“一块表上有好多路这个,是不是把24v并在一起,相当于只有一个out起关键作用。”不能这样理解。
一块表上有好多路这个----说明有很多个变送器接至一台显示仪上,这只有无纸记录仪能做到。
是不是把24v并在一起----可以这样理解,即所有变送器都由一个24V供电电源集中供电。
相当于只有一个out起关键作用----不是。如果配用的是多通道的无纸记录仪,则有几个变送器就测量几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一块表上有好多路这个,是不是把24v并在一起,相当于只有一个out起关键作用。”不能这样理解。
一块表上有好多路这个----说明有很多个变送器接至一台显示仪上,这只有无纸记录仪能做到。
是不是把24v并在一起----可以这样理解,即所有变送器都由一个24V供电电源集中供电。
相当于只有一个out起关键作用----不是。如果配用的是多通道的无纸记录仪,则有几个变送器就测量几个参数。
您说的很对,确实是无纸化记录仪。
多谢指教。

网友F:
电流变送器 这个是电压输出的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