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8):
配K型热电偶的温控器,错接上E型的热电偶,或者把配E型的热电偶,错接成K型的热电偶,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A:
测温不准确

网友B:
看一下温控器说明书,能否调一下设置

网友C:
没啥,就是温度测的不对头!

网友D:
测量出来的温度不准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K型热电偶的温控器,错接上E型的热电偶,或者把配E型的热电偶,错接成K型的热电偶,会出现什么结果?
会出现很大的测量误差,如K型热电偶的温控器,错接E型热电偶时显示值会偏高;E型热电偶,错接成K型热电偶时显示值会偏低。

如果温控器是智能型的,重新设置一下测量范围及分度号就可正常使用。所测温度不大于900度,用E代K还是可以的,而K代E更没有问题。

网友F:
同样是热电藕的话,就会测温不准,但你接上热电阻的话,直接报错

网友G:
温度显示不对。看显示值与现场环境温度是否相符。

网友H:
温度不准

网友I:
测温不准,系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