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图的圆圈是啥意思?求指点

楼主(2023-05-28):
这个系统图的圆圈是啥意思?

网友A:
图没有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零序互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3P下面压的三根细线是去 2层 6层 12层的应急线 按这个图这个三根细线用的是一个闸 没有零序互感器 是消防模块还是什么?

网友B:
图纸左上角那个是消防模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左下角......

网友D:
浪涌开关@gordon

网友E:
不懂消防,只接触过1次。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消防设备的供电如果中断需要监测得到,有电压和电流两种监测类型。

网友F:
是不是去另一台设备的电源,经过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