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各位大神,小弟有问题求助。
我手头有两台西门子6SE70装机装柜型变频器用来驱动悬吊系统,具体是两个变频器分别驱动两台1000KW的电机,两台电机分别作用在两个减速机上,两个减速机共同作用在一个悬吊的滚筒上。控制方式是闭环矢量控制,给定为DP通讯给定,一个给定源控制两个变频器且是同步给定,两个编码器连接在电机上并反馈到变频器的DTI板上,由于怕干扰和增强同步性所以厂家只让使用一套编码器的反馈用于两个变频器的反馈。前几天更换了其中2号变频器的主板,但是发现这个2号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功率,扭矩在高速时总是低于1号变频器的,如果电机速度是低速时两个输出一样,我测量了一下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和经过DTI板处理后的A,B相信号基本一样,可就是在高速时出现了输出不同步的现像,是不是跟更换主板后有关?还是更换主板后也要进行系统优化?或者是反馈系统有问题?请各们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一套编码器反馈给两台变频器,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脑思路,是要骗过另外一台变频器吗,不管它的实际运行吗?

网友B:
既然是闭环运行竟然不是一个编码器对应一个电机,严格说,这个只能是开环控制,开环控制一个给定去驱动两个变频器,如果变频的数据存在差异和电机参数存在差异,就肯定会存在速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