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大部分设备厂家,在自己柜子里都装了控制变压器,用380变成220V。为什么不接用户的N线呢?除了有效的进行电源隔离外,安全性是不是也好一些,比如N线断了的情况下。

网友A:
安全一些

网友B:
担心N线断,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个人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抗干扰,把动力电源与控制电源隔离分开,尤其是有变频器的

至于安全(这个安全是指触电安全,用了隔离变压器后就算人碰到控制线也不会被电)是附带的

因为真正的安全都会用安全电压的。

网友C:
电控柜一般都是用PLC做主控,进而需要24V开关电源,给PLC、各种传感器供电。进而需要220V电源。使用隔离变压器能有效保护PLC等控制元器件电源的单一性,不会有其他干扰波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如果N线断了,在使用了N线的情况下,为了平衡RST三相,可能电机1(假设是220V的)是用的R跟N,电机2是用S跟N,电机3是T跟N,此时如果N线断了,是不是就导致R跟S直接接通380V,最终导致电机烧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如果N线断了,在使用了N线的情况下,为了平衡RST三相,可能电机1(假设是220V的)是用的R跟N,电机2是用S跟N,电机3是T跟N,此时如果N线断了,是不是就导致R跟S直接接通380V,最终导致电机烧了呢。

这种情况是有,但很少,而用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首要是隔离~安全考虑,你把它接N或接地,安全就打折扣了
作为抗干扰的隔离变压器,要有一个接地隔离层

网友E:
就一个隔离和抗干扰的功能

网友F:
控制电源用隔离变压器的好处就是提供一个干净的控制电源,一般状况下不用担心N线断,除非是很极端的外部因素

楼主:
还有极端情况下,零线带电的时候。

网友G:
用变压器首要当然是电磁干扰和安全隔离,用380V/220V安全性就是好些。我设计不到万不得已根本就不用零线,特别是一些私人小工厂,零线极其不规范。

网友H:
机床和车床都是隔离变压器。主要是从安全考虑出发的也许。

网友I:
二楼正解。
但是现在很多厂家都为了节约成本,不装这个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J:
国标GB/T5226.1-2019《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通用技术条件中9.1.1条,控制电路电源:控制电路由交流电源供电时,应使用有独立绕组的变压器将交流电源与控制电源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