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面对没有标记的K型和E型热电偶,怎么区分?

网友A:
   对K型和E型热电偶同时加热(放入沸水中,放在电炉上,放入电烘箱),分别测量它们的热电势(mV),在同一温场下热电势大的就是E型热电偶。
   几个经验数值:如果室温为30度,则:
   放入沸水中,温度接近100度,K型输出为2.9mV左右;E型输出为4.5mV左右。
   放入电烘箱,温度有250度时,K型输出为9mV左右;E型输出为15mV左右。
   放在电炉上,温度有800度时,K型输出为32mV左右;E型输出为59mV左右。

网友B:
实际上很少区分,觉得这个测温有问题,直接买新的,店铺会给你配套好的

网友C:
在同样的温度环境下 电动势高的是E 小的是K .K始终小于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