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一37KW上电报故障CF3,6

楼主(2023-05-29):
各位老师好:我这有台台达变频器VFD一37KW上电报故障CF3,6
在车上拆下来时运行报0C,拆开检查发现驱动电路35V100VF电容容量降低,更换后上电就报CF3、6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指导。先谢谢!

网友A:
这个故障好像是接地吧,检查下电流传感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电流检测电路,IGBT,互感器都存在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这个问题已解决 没想到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C(2023-12-18):
真心佩服这种会维修内部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