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9):
有个启动端,有个停止端,有一个正向限位,有个反向限位,要求:启动按下,电机运转,当碰到限位时,反向运转,如此循环,按下停止时停机。

网友A:
先确认好你的变频器有没有这功能,很多是要靠外部来实现的,用个PLC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B:
一可以看看变频器有没有软plc功能,可以试试用它。二以前用过明电舍的变频器,用它的多段速,PSI1转一个速度,PSI1PSI2同时有信号,转另一速度,PSI1PSI2PSI3同时有信号,转第三速度。你的变频器有这功能可以想想试试。

网友C:
先提供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D:
这里用的主要是变频器的正转和反转控制,两个限位主要是防止电机的惯性过冲
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纠偏机的应用

网友E:
这个一般不是plc写的嘛,变频器要搞这个是不是自带编程功能。继续关注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不是plc写的嘛,变频器要搞这个是不是自带编程功能。继续关注中……
这个要求不高,继电器电路也很简单的。

网友G:
简易plc功能 一些变频器有。用这个功能的不多。

网友H:
台达的C2000有PLC功能,不需要外围的元件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