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查了变压器负压到主板的u6运放 1脚输出的2.4v左右,到cpu
cpu的基准5v也没错 。
我把电压检测电路的反向比例运放调整衰减倍 输出5v到cpu也不报过压。
cpu也找厂家发过一颗写了程序的代换,一样故障 上电就报elu.s  低压保护。这样已经排除了电压检测电路,以及cpu的可能,还有就是上电故障灯一直是亮着,自检以及版本号出来后也没有熄灭,cpu经过串口转并口芯片,应该给继电器信号吸和接触器的信号也没有,陷入困惑 。

楼主:
最后查到问题是存储芯片om的问题。原版替换成功

网友A: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