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请问wplsoft软件里 AIO设置是灰色的怎么办 不能设置模块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能解惑一下 就是向导设置里的AIO设置是灰色的 是要下载哪个辅助功能吗

网友A:
PLC型号在此列表内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这个 我的软件里是灰色的 ai模块用的是04AD-S

网友A:
回复 楼主:
项目的PLC类型选择为图片中列出的那几种。

网友B:
新手。。。参考wplsoft手册吧。另外悄悄告诉你,台达软件里面的解释包括手册和我们的语言不太一样。。。看不明白的清况下 参考fx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