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如图  在一个压力罐内  安装了电子压力表(4--20ma),液位计(4-20ma),流量计(4-20ma),由4ad接收信号    ,有一个可调压力计(4-20ma) 靠2da控制,  当2da没有输出时,液位计正常 , 一旦2ad有输出信号后  液位计显示最小的一个值 几乎没有(没有读数)  ,这是为什么  我线接错了吗

网友A:
请先整清楚各个信号

网友B:
最好是根据实际接线画个图传上来

网友C:
模拟量输出影响输入了?

网友D:
就几条线,相信你不会搞错,换一个2AD看看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 ,   压力容器内  不能用超声波传感器测液位     空气密度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