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在启动RSViiew时,出现超出数据库同步错误限制,然后无法读取数据

网友A:
授权点数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授权的问题,查询显示授权成功,但在软件启动时仍然显示未注册,没搞清楚

网友B:
不是修改硬盘号的方法吗

楼主:
是转移授权到C盘,已经完成,显示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