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报2340拔掉风扇能运行了?

楼主(2023-05-30):
老师们好! ABB800-016故障2340 查看4.02为11 即u-w上臂igbt短路,测6路驱动电压静态7.4v 。立板也更换过了,应该可以排除立板。最后嫌弃风扇老是嗡嗡响 拔掉风扇再次上电居然不报了,测量驱动电压均正常。。。是带载能力不行??欢迎老师朋友们来指导

网友A:
如果是修变频器的话就修好它
,工厂现场维护的话不影响变频器运行,就加个电源外接风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修好 实际是上家维修电容值选错!这就是二修机的烦恼

网友B:
这种规格变频器还有维修价值?我们这里买一台二手11kw acs800的也就800元,前提条件是普通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acs800-60 55kw的打错了

网友C(2023-12-24):
引用 楼主:
老师们好! ABB800-016故障2340 查看4.02为11 即u-w上臂igbt短路,测6路驱动电压静态7.4v 。立板也更换过了,应该可以排除立板。最后嫌弃风扇老是嗡嗡响 拔掉风扇再次上电居然不报了,测量驱动电压均正常。。。是带载能力不行??欢迎老师朋友们来指导
我的37现在在搞,单板运行不起来,一运行就报2340,原来炸了U相IGBT,想测试六路波形!怎么屏蔽呀?各位师傅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