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请问一下,开关电源工作以后,母线电压也差不多了,次级输出直接给个直流控制整流桥不是更简单,设计成CPU+振荡电路输出控制脉冲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A:
既然是触发,应该是可控硅整流吧。

网友B:
半控整流,开关电源是由单独的一路供电的吧。
半控输入电流冲击不会太大吧。

网友C:
主回路,电压高,电容大,上的电瞬间冲击电流比较大,可控硅控制整流可以降低电压,减小电流

网友D:
可参考台达b系列大功率变频器,应该是慢速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