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0):
丹佛斯ATL5072P重载55KW变频器原接触器电源控制电路故障,接触器是50HZ220V,板子修复后上电接触器间歇吸合!单独给接触器AC220V吸合正常,于是买了一张175Z1213 DT16发现电路不大一致,又买一张上电测得板子输出给接触器电源是直流300多伏,从接触器的控制电源
端口看也有续流二极管,证明输出给接触器的肯定是直流,那原变频器带的接触器怎么回事交流220V的呢?

网友A:
直流斩波供电的。控制流过线包的电流

网友A:
我猜线包应该工作在CCM状态

网友A:
有问题的你去查查3844的1脚,这个好像是CPU板过来的信号,控制3844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由主板信号控制384X电源芯片做直流斩波供电给接触器都对上了,那输出还是直流呀,修好的板跟买的板输出直流电压300多伏都多少了,怎么会是供交流接触器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实在搞不定,要拿380变220延时旁路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交流接触器可以用直流供电,电压低点就行

网友C:
走线画图,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丹佛斯这样设计可以省一个变压器。他确实用的是交流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好的驱动板跟买来的驱动板旁路输出控制电压用指针表测DC300V,数字表测400V,搞不明白原由,直接变压器+0.99秒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