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1):
两台相同的变频器都这样,有一台电机三相阻值不平衡,正在更换,是不是他照成的,求大神释疑

网友A:
按一下操作面板RUN-CW-CCW 键试试~记得曾经这样解决

网友B:
F001故障了。三相阻值不均,电机肯定保护。

网友C:
是的,先检测那台报警F0001的变频器吧,有可能电机坏会把变频器也带坏。

网友D(2023-08-14):
电气事业部部长招聘来了!

工作内容/描述:
1、负责变频器、开关柜等电气控制柜的一次和二次电路的设计,生产协调,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2、负责中高压变频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及技术指导工作;熟悉各种变频器面板操作及参数设置;
3、中高压变频器/设备故障处理:制定解决方案,指导并可自己处理设备故障,保障设备正常运营;
4、把握好客户和公司间的接口关系,确保各项业务正常运作;
5、定期参加相关培训,熟悉培训流程。

任职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上,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2、熟悉CAD制图软件,能独立承担设计任务;
3、有高压变频器维护基础,相关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
4、具有良好的表达、沟通、理解、协调能力。善于与客户沟通。能适应不定期短期出差。

中企太行(北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liupwork@163.com

网友E(2024-11-08):
屏显一闪一闪属于 正常现象

网友F(2025-04-09):
左边报警f0001过电流了,右边是没启动,启动之后就好了

楼主(2025-08-30):
天巡变频器停机报E006故障,求各位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