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1):
请问输入模块功能怎么选择 说明书上看不明白 比如我想用模式2 的话怎么写to指令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了什么软件,在ispsoft下填写参事就行,向导》》》 扩充模块辅助设计》》》勾选》》》填写参数,自动生成程序。
wplsoft下,向导》》》程序范例产生器》》》》扩充模块辅助设置》》》勾选》》》填写参数。

网友B:
台达模拟量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