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1):
滚珠丝杠的密封结构一般有如下几种:
1. 刮油板式密封:该密封结构采用一片或多片刮油板,安装在滚珠丝杠上,利用刮油板与滚珠之间的间隙形成密封隔离。刮油板式密封具有加工方便、成本低等优点,但密封效果较差。
2. O型圈式密封:该密封结构采用橡胶O型圈安装在螺母和挡圈之间,与螺纹轴的滚珠装置隔离。O型圈式密封具有密封效果好、结构简单等优点,但易受到高速运转和高温等因素影响。
3. 维氏环式密封:该密封结构采用压缩维氏环与滚珠丝杠形成密封隔离。维氏环式密封具有密封效果好、防水效果好、耐高温等优点,但加工较为复杂,成本较高。
4. 树脂注射式密封:该密封结构在滚珠丝杠上喷涂一层树脂,并将树脂注入轴承腔中进行密封。树脂注射式密封具有防水效果好、密封性能优异等优点,但易受温度变化影响。

网友A:
无图可展示
文字看,丝杠还是裸露着

楼主:
滚珠丝杠的密封结构是为了在延长使用寿命的同时避免涂料渗入轴线内部。传统的滚珠丝杠密封结构有内部防尘圈式密封和外部外壳式密封。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创新密封结构已经被开发和应用。
1. 内部防尘圈式密封在滚珠丝杠轴心处安装一个密封圈,以防止灰尘和碎屑进入轴线。其主要优点是安装简单,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内部防尘圈式密封在较大的负载下会存在损耗,很容易脱落或破损,导致滚珠丝杠进一步受损。
2. 外部外壳式密封在滚珠丝杠周围安装一个密封套,以避免涂料进入。这种密封方式提供了比内部防尘圈式密封更好的密封效果,在滚珠丝杠大负载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密封效果。缺点是安装步骤较多,成本也较高。
3. 高速防尘套式密封是一种采用微型气动密封技术封闭端盖轴封,将气体通过密封套提供轴封,从而保证滚珠丝杠的稳定和高速运转。在低速运转时,密封套与端盖配合件会吸收和释放压缩空气,形成环形密封。优点是密封效果好,防尘防雾、耐磨损、长寿命、低噪音,而且可以适用于高速滚珠丝杠。缺点是成本稍高,要求安装精度较高。
4. 磁悬浮式密封采用电磁力为密封形成的原理,这种密封方式需要特殊的加工精度和材料。由于磁悬浮式密封不需要与滚珠丝杠轴有接触,使得磨损和热量产生降低,具有非常高的耐用性。缺点是成本很高,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和工业化生产的支持。
5. 非接触式密封采用高压气体为密封形成的原理,这种密封方式需要高效达到高压气体流动,以形成气旋封闭结构。非接触式密封可以保护与涂料接触的滚珠丝杠,具有高速、低温、无接触、防锈性能。缺点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气体和压缩装置,使成本增加。
滚珠丝杠的密封结构有内部防尘圈式密封、外部外壳式密封、高速防尘套式密封、磁悬浮式密封和非接触式密封等几种。使用哪种密封结构取决于实际情况,如负载、转速、温度、材料、成本、维护难度等。通过选择合适的密封结构,可以延长滚珠丝杠的使用寿命,并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个密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