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31):
现场应用的PLC控制变频器,出现了给变频器一个调整指令后(比如0.1Hz,要求从18.1Hz调整到18.2Hz)

变频器会不按要求执行,直接跳到50Hz。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补充说明:这个现象也是偶发,不是每次都是吗,没有规律。

网友A:
1.查变频器设置,可能使用PID
2.查PLC程序,看输出了啥数据
3.所谓没规律是观察不够仔细

网友B: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方式是什么?通讯?

网友C:
有同型号的变频器先换个看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D:
你的PLC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是什么模式
通讯还是模拟量给定,这个先要说明了才好讨论
日过是模拟量控制,0.1HZ的分辨度,很多变频器和PLC的DA模块是有压力的,但是直接跳到50的话,就是DA模块和变频器都有可能是故障点
如果是通讯控制,很少出现你所讲的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找到并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是通讯。

网友E(2023-06-30):
啥原因,讲一下,下次避坑。

楼主(2023-09-15):
回复 网友E:
通讯问题造成的,通讯受到干扰,会出现丢包的时候。丢包后反馈一个报错,PLC以报错的数据进行操作,形成了错误操作。

网友E:
回复 楼主:
感谢提供解决方法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