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30D无法上电测试

楼主(2023-05-31):
一台施耐德ATV630D90N变频器带正常负载报欠压,空载或小负载运行正常,查电解电容容量及外观并无异常,可控整流模块简单测试正常,搁置半个来月再次上电测试时发现怎么都送不上电,反复送电就是跳闸,串一个灯泡还把灯泡炸了,于是串两个灯泡在整流模块与电解电容的主回路,上电后情形如图,最后对电容脱机充电,大家有没有遇到,如何处理?

网友A:
目前分析是这样:主电源供电-输入检测和二极管整流-开关电源工作-MCU自检完成控制可控硅打开给主电容充电

可控硅开始打开的时候电流确实有点大,具体没测!我30kw变频器用的6A空开供电,一次能送上!90kw没试过!
空板试机主接口供电会跳预充电故障,预充电接口供电NLP,同时加电还是预充电故障,没搞懂怎么才能屏蔽!
这破机器动不动就炸可控硅,炸就炸一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经过充电好多了,从充完电的合5次空开,到最后的2次上电成功,说明问题还出在电容身上,以后需要制一台大功率直流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