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西门子6se70变频器参数问题(20230601)

楼主(2023-05-31):
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用drivemonit将参数保存到笔记本中,但是将参数下载到变频器时也会出现进度条,但最后报通信错误:数据无法写入到EEPROM故障!请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再重新在线上传数据,看看可否成功,感觉是线缆的问题。通过这个验证一下线缆。

楼主:
换了通信电缆,也重新做了功率定义、恢复出厂值,还是不行!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通信电缆,也重新做了功率定义、恢复出厂值,还是不行!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你是说在线上传的数据再下载就会出现有些参数无法写入?还是你更换了CUVC板以后的事情》

网友B:
建议有条件先换个主板排除一下,这样确定方向后更方便排查。

楼主:
4楼,就是把同一个CUVC板里的参数保存后,再把保存的参数下载到变频器时就报错!保存参数的时候很正常,但是把保存的参数下载到变频器的时候就不行!有同行说是硬件有问题,现在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