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1):
最近有几台台达CT2000变频器出现黑屏故障,本人维修经验不足,没有详细的电路图作为参考。各位老师有没有CT2000的电路图拿出来学习一下。求求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先检查各组电源啊

网友B:
楼上正解  各路电压正常了才能进行别的检测

网友C:
电路图没有,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买本变频器开关电源的书研究研究,没时间建议外修吧。

楼主:
电解电容:DC209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电容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