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1):
最近公司没事,显得无聊,就每天逛论坛,遇到没见过的名词,就在网上查,记前几年在一快消品行业做设备维修。由于职位变动,调到湖北,刚去公司就听说后段一称重仪时灵时不灵(称重仪上面是称重皮带,需要把流水线上产品经过称重仪进行称重,不符合重量的由剔除气缸剔除)现在称重仪经常乱踢,导致必须有一个操作工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搬过来进行称重,本来好好自动化流水线因为这个故障成手工线,问后段维修工(快退休的老师傅了)他说这个故障一个星期了没有解决,找不到问题,欲哭无泪,打开电柜里面结构简单,而且有其他生产线可以试错,但是就是找不到问题原因,工厂例会厂长发话,经理立马重视,让我联系厂家尽快过来维修,厂家千里之外,过来也得一两天吧,而且还要看人家时间安排,我说我去看看吧,反正刚去,本来也喜欢琢磨东西,过去以后,那么小的称重仪加了好几根接地线,哎!!!首先我怀疑是不是plc程序有问题,因为plc输出点时不时就有输出,然后换了个其他生产线plc,问题还在,说明plc没有问题,这样问题应该就好找了,从头开始,量plc电源电压13V-17V不稳,原来是电压问题,换了个24V开关电源就好了,以后再有PLC不稳定的问题,第一件事就是量一下输入电压

网友A:
有点文不对题哦,题目是软启动故障,实际写的是PLC电源故障,这也不算是软启动吧

网友B:
电源负载能力差问题确实容易误判

网友C:
昨天也遇到一个永宏PLC全部输入都不亮,只有输出亮,同事都说是PLC有问题,然后检测PLC24V输出正常 但这组没用,S/S接的是外置电源的+24V,测量外置电源,只有3V多,断开电源的24V正输出,再接上又好了,估计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A:
楼上的这个问题在FX3U比较常见

网友D:
电源电压这么低,Pc居然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