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1):
C1计数记的是X0的输入;
C1计数器是1时,但是IF不反应,没有判断输出,(此时X0=1),
只有当X0=0时,if这个判断才会判断。
为什么呢?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计数记的是X0的输入;
C1计数器是1时,但是IF不反应,没有判断输出,(此时X0=1),
只有当X0=0时,if这个判断才会判断。
为什么呢?请教各位大佬。

你需要贴出可供测试重现该问题的代码。

依据我以往的经验,出现该问题的原因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是程序员的错误。

网友B:
是不是采用的下降沿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