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1):
今天修了个康元的机器,驱动电路是用了六个W314光耦,下桥有静态电压,上桥没有,我查了一下这是正常的,要把上桥314的芯片4脚并联到直流电源负极上,并联之后测动态电压,下桥14v平衡,上桥8.3v也平衡,这种情况正常吗?[捂脸]光耦供电也一样,就是输出不一样,示波器测波形,上下桥幅度也不一样。应该在哪里查呢,这个机器炸了整流桥,单管触发都正常。

网友A:
上桥是自举供电吗?如果是确定上桥供电的电压幅度,差不多的话,就是正常。用什么测试?万用表的话,你还是换示波器看输出的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了,上桥对比下桥幅度低。

网友A:
回复 楼主:
和上桥芯片供电电压的幅度比是也低吗?

网友A:
能贴出波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供电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贴出波形,就是上桥波形幅度比下桥低

网友A:
波形图还有对应的测试点位置。

楼主:
装上模块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