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2):
现场需要采集电压电流值,用4-20ma。无纸化显示仪与几台设备相聚甚远,如果布线需要好多根。能不能来个分布式io取代一下,一根网线解决问题。

网友A:
现场总线了解下。

网友B:
可以,如果各个从站信号不是很多,买一体式IO可能还方便的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事,无线都可以,重点是预算

网友D:
就是那种采集模块,一端采集一端通讯(modbus什么的).

网友E:
价格可能比接线的要高许多;

网友F:
放一个plc 然后走高速通信读取数据

网友G:
你选的这个模块使用的通讯方式要与相应的仪器仪表匹配,否则不能用
比如你选PLC的远程模块,确接到记录器上,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选的这个模块使用的通讯方式要与相应的仪器仪表匹配,否则不能用
比如你选PLC的远程模块,确接到记录器上,能行?
只有一个485 ,什么协议不知道。

网友H:
三菱的就有,但是价格不亲民

网友I:
要求高不高?

最优解决方案:拉网线。

要求不高,不想拉网线:用无线路由+RJ45方式,一个点位放一个无线路由器,

(这个延迟会高一些,现场没啥大的干扰,稳定性也还行,不知道现场具体什么情况)

~~~~~~~~~~~

别说你这个局域网组网通讯了,就是异地一样可以组网的,2023了年了,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求高不高?

最优解决方案:拉网线。

要求不高,不想拉网线:用无线路由+RJ45方式,一个点位放一个无线路由器,

(这个延迟会高一些,现场没啥大的干扰,稳定性也还行,不知道现场具体什么情况)

~~~~~~~~~~~

别说你这个局域网组网通讯了,就是异地一样可以组网的,2023了年了,老铁
就是需要您说的这种。
方案一我觉得就行。
另外,现场都是电焊,如果能用您的方案二,就更方便了。

网友J:
电焊 无线的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焊 无线的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只能引网线?
另外,无纸化显示屏没有网口,485被远程占用。请问能在485上并一根通讯线么,达到分布式io效果。

网友K:
你的无纸化记录仪大概率是不能抓远程IO数据的,无纸化记录仪的RS485端口一般也是作为从站上传数据,也不太可能搞一台廉价的PLC来抓远程IO数据再传给无纸化记录仪。
其实也可以搞个廉价的触摸屏来代替无纸化记录仪的显示功能,这样就可以通过触摸屏直接抓远程IO的数据了。
当然,具体还得仔细看你无纸化记录仪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