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2):
用ZRN指令复位,但X0是常闭信号,怎么写复位程序,因为X0一直都是有信号的状态,只有挡片挡住了才没有信号

网友A:
把X0接通M0 把M0取反!变成常开!就可以了!可能会有点点扫描周期的影响!应该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B:
原点一般用常开会好点,用常闭那天坏了容易出现回原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点一般用常开会好点,用常闭那天坏了容易出现回原错误
同样问题,开点也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