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2):
请问下,我的两台同型号的PLC,采用相同的软件环境,同一个程序,下载到的两台PLC一台拥有通信地址配置的变量能够正常掉电存储,另一台拥有通信地址的变量无法掉电记忆,重启就归零了,是什么原因,求解析

网友A:
有问题那个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只通讯参数掉?其它寄存器数据还在吗?

网友B:
同样的观点是不是PLC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C:
1。有的PLC的参数块设置断电保持区;2有可能你两台PLC其中一台的参数块已经修改下载、另一台没有配置参数

网友D:
你是AI?PLC型号?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E:
可能有问题的那台,下传程序忘传设置

网友F:
具体的型号和配置你总该亮出来吧,不然还是纸上谈兵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估计又是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