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放电时会产生交变磁场,如果雷电放电时距离房屋很近,可能会使房屋里的电器产生感应电流使电器损坏吗?

楼主(2023-06-02):
在网上看到资料如图
雷电放电时会产生交变磁场,如果雷电放电时距离房屋很近,可能会使房屋里的电器产生感应电流从而使电器损坏吗?

网友A:
放电一般不会那么低;

网友B:
当然损坏.
南方多的是. 你看江浙那种房顶给弄个球,就知道为什么了.
曾经在电站附近的家庭,被雷劈了缝纫机角.
一个监控室头顶响雷,坏了一串摄像头,一台计算机串口损坏.

网友C:
打雷,一般都是感应电打坏的,没有直接打坏。

网友D:
98年的时候,夏天雷雨天,一条街上电视机基本全烧了,那时候农村的电视机都是自己架的室外天线,一般都会在雷雨来临前拔掉天线插头,但那场雷雨来得快,打了个措手不及。另外电网比较陈旧,防雷做的也不好,也可能是从电网来的高压。我舅会维电视,请他过来帮街坊邻居们维修,修了一整天,不收费,管饭就行

网友E:
直击后果比较严重,感应对小信号影响比较大

网友F:
感应损坏就损伤一大片,直击的话表面看到的损伤